stm32f2 硬件I2C读写配置 (寄存器操作)

楼主(2013-03-08):
用的铁电 型号为24CL16
声明,没有经过大量实验验证可靠性,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偶尔在发送起始位时就出现总线忙状态,只有掉电复位才ok,有待解决(也就是还不可靠)。

//快速400khz 上升时间为300ns
void I2C2Init(void)
{
        RCC->APB1ENR |= 1 << 22;//打开I2C2时钟
        RCC->APB1RSTR |= 1 << 22;//复位i2c2
        RCC->APB1RSTR &= ~(1 << 22);

      /*IO口配置*/
        RCC->AHB1ENR |= 1 << 1;//开启B口时钟
        GPIOB->MODER &= 0xFF0FFFFF;//B10、11配置为复用功能
        GPIOB->MODER |= 0x00A00000;
        GPIOB->OTYPER |= 3 << 10;//配置为开漏输出
        GPIOB->AFR[1] &= 0xFFFF00FF;//连接到相应的复用功能口
        GPIOB->AFR[1] |= 0x00004400;
//         PBout(10) = 1;
//         PBout(11) = 1;

        I2C2->CR1 = 1 << 15;//复位
        I2C2->CR1 &= ~(1 << 15);
        I2C2->CR1 |= 1 << 0;//启用I2C模块,要在使能ACK之前配置
        I2C2->CR2 |= 30 << 0;//I2C2输入时钟频率设置为30MHz
        I2C2->CCR |= 1 << 15;//设置成快速模式
        I2C2->CCR |= 1 << 14;//占空比设置为16/9
        I2C2->CCR |= 3 << 0;//时钟控制分频系数设置为3(400KHz = 2.5us = (16+9)*CCR*Tpclk1)
        I2C2->TRISE |= 10 << 0;//设置主模式时的最大上升时间(标准模式为1000ns,快速为300ns,超快为120ns)

        I2C2->CR1 |= 1 << 10;//应答使能(ACK)
        //I2C2->CR1 |= 1 << 6;//广播
        // I2C2->OAR1 |= 0 << 15;//7位地址模式
        // I2C2->OAR1 |= 1 << 14;//必须由软件保持为1
        // I2C2->OAR1 |= 0 << 0;//设置接口地址
        // I2C2->CR2 |= 1 << 9;//使能事件中断

}

void I2C2SdData(uint8_t slaveID, uint16_t wordAddr, uint8_t* pdata, uint8_t num)
{
        uint8_t* temp = pdata;
        wordAddr &= 0x7ff;
        while((I2C2->SR2 & (~(0 << 1))));//总线忙,等待?
        I2C2->CR1 |= 1 << 8;//产生起始条件

        while(!(I2C2->SR1 & (1 << 0)));//SB位置位说明已产生启示条件
        I2C2->DR = (slaveID | (wordAddr & 0x700) >> 7);//将从机地址写入数据寄存器

        while(!(I2C2->SR1 & (1 << 1)));//判断addr是否置位(当从机返回ACK时由硬件置位)
        I2C2->SR2;//读SR1、2会将addr标志清零

        I2C2->DR = (wordAddr & 0x00ff);//发送fm24cl16的字地址(每页的最大256个字节)
        while(!(I2C2->SR1&0x0004));//当前字节即将被发送且数据寄存器为空时
        for(; num; num--)
        {
                while(!(I2C2->SR1 & (1 << 7)));//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I2C2->DR = *(temp++);
        }

        while(!(I2C2->SR1 & (1 << 2)));// !(I2C2->SR1 & (1 << 7))判断BTF是否置位
        I2C2->CR1 |= 1 << 9;//产生停止位
}

void I2C2RdData(uint8_t slaveID, uint16_t word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8_t num)
{
        uint8_t* temp = pbuffer;
        wordAddr &= 0x7ff;
        while((I2C2->SR2 & (~(0 << 1))));//总线忙,等待?
        I2C2->CR1 |= 1 << 8;//产生起始条件

        while(!(I2C2->SR1 & (1 << 0)));//SB位置位说明已产生启示条件
        I2C2->DR = (uint8_t)(slaveID | (wordAddr & 0x700) >> 7);//将从机地址写入数据寄存器

        while(!(I2C2->SR1 & (1 << 1)));//判断addr是否置位(当从机返回ACK时由 硬件置位)
        I2C2->SR2;//读SR1、2会将addr标志清零

        I2C2->DR = (uint8_t)(wordAddr & 0x00ff);//发送fm24cl16的字地址(每页的最大256个字节)
        while(!(I2C2->SR1& (1 << 2)));//当前字节即将被发送且数据寄存器为空时BTF置位

        I2C2->CR1 |= 1 << 8;//重新产生起始条件

        while(!(I2C2->SR1 & (1 << 0)));//SB位置位说明已产生启示条件
        I2C2->DR = (uint8_t)(slaveID | (wordAddr & 0x700) >> 7 | 0x01);//将从机地址写入数据寄存器

        while(!(I2C2->SR1 & (1 << 1)));//判断addr是否置位(当从机返回ACK时由硬件置位)
        I2C2->SR2;//读SR1、2会将addr标志清零

        for(; num > 1; num--)
        {
                while(!(I2C2->SR1 & (1 << 6)));//判断RxNE是否置位
                *(temp++) = I2C2->DR;
        }
     DelayUs(200);        I2C2->CR1 &= ~(1 << 10);//清除ACK位
        *temp = I2C2->DR;//读最后一位数据
        I2C2->CR1 |= 1 << 9;//产生停止条件
       //DelayUs(100);
       最后的for循环也可以
       for(; num ; num--)
        {
                while(!(I2C2->SR1 & (1 << 6)));//判断RxNE是否置位
                *(temp++) = I2C2->DR;
        }
        I2C2->CR1 &= ~(1 << 10);//清除ACK位
        I2C2->CR1 |= 1 << 9;//产生停止条件
        具体还得经过实验验证时序上的关系
}
希望有经验的大虾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硬件I2C!!!

网友A:
可以试试先发送停止信号;然后再发送起始信号;
为什么要用铁电呢?有二种方案可以参考;
1.FLASH,如SPI接口的,读写的速度非常快;容量非常大;
2.RAM,SPI接口的,需要电池;速度更快,而且随便读写;
说明I2C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感觉I2C的芯片也不差,只是读写的速度慢,时钟也慢;

网友A:
周立功有一个关于I2C操作的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先发送停止信号;然后再发送起始信号;
为什么要用铁电呢?有二种方案可以参考;
1.FLASH,如SPI接口的, ...

小弟刚接触M3几个月,好多外设还搞得不是很清楚~谢谢你的方案,以后会尝试~哈哈

网友B:
呵呵   这就是多逛21IC的好处   基本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呵呵   多多学习了  呵呵   顶起来  学习贴

网友C:
你调试通过了吗?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请问可以看一下你调试通过的程序吗?我现在正在学习。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试通过了吗?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请问可以看一下你调试通过的程序吗?我现在正在学习。不胜感 ...

上面就是调试通过的程序!:)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顶一个   呵呵

没有什么问题暂时,只是没有做严格的实验,所以隐藏的问题现在还发现不了!后期会做的,只是现在还没时间,呵呵!

网友E:
硬件设计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啊,进来学习一下,看看各位朋友的讨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