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根据这个电路图算出变压器所需参数

楼主(2013-03-08):
因为想去订做变压器,但是又不知道参数,所以想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线径和匝数吗。

网友B:
虽然可以工作,但是看起来好悬,三极管可能耐不住。。。

网友C:
这个电路虽简单,但不实用,玩玩可以,不能做产品

网友D:
这就是精典的自激振荡式开关电源!也称正激式…好好感受吧!电路的稳定性取决于L、C、R、和BG。与他激式相比;古罗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