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将SBUF接收的数据通过S2BUF转发

楼主(2013-03-08):
单片机通过串口1(即SBUF)接收到数据后,要通过串口2(即S2BUF)转发出去。这个应该如何实现呢?
  直接S2BUF=SBUF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两个串口都设置好后,就可以这样处理了.

网友B:
直接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口都设置好后,就可以这样处理了.

您好,请问您所说的设置好串口就是将两个串口初始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送数据,

您的意思就是用我所说的那条语句S2BUF=SBUF直接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所说的设置好串口就是将两个串口初始化么?

是的,几乎所有的外设都是要初始化才能使用.

网友C:
开一个缓冲,再转发到S2,直接S2BUF=SBUF,会因为时差而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一个缓冲,再转发到S2,直接S2BUF=SBUF,会因为时差而乱码

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