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步进电机怎样调速?求教

楼主(2013-03-08):
想用ATMEGA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型号39BYG250-22,细分驱动器M542,程序如下,下面程序是参考来的。想知道通过修改什么可以让电机转快点? 还有电机转过固定的角度我该怎么控制呢?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void)
{
DDRA|=0x01;
DDRD|=0x30;
TCCR1A=0x63;
TCCR1B=0x11;
OCR1A=1249;
OCR1B=500;
while(1)
  {
   PORTA|=0X01;
  }
}

网友A:
不太懂电机驱动啊

网友B:
有驱动器简单啊,脉冲频率控制速度,每个步进电机的步距是固定的,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