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风扇的电机怎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3-03-08):
我这里都坏了二个了,全是电机阻值无穷大,
那几天无事,拆了一台,发现过温保护开路了 短路了后, 结果也没用几天

网友A:
问问美的

网友B:
电极阻值无限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极阻值无限大是怎么回事

那是线包断了

网友C:
近年来物价持续上涨,工业品还降价,那只有降低质量了,美的早就不生产电扇电机,都是OEM的贴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线包断了

我也觉得是  但是电机线包断了 驱动还好 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风扇的电机的线包都是铝的。哪有铜的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风扇的电机的线包都是铝的。哪有铜的给你。

这个你是道听途说了谣言了,铝线无法做的足够细,代替不了铜线做小功率电机的绕组的。

网友E:
美的,质量哪个差,10年前买的一个吊扇,调速器哪个烫呀,外壳都烤焦了。
如果一个牌子,什么都做,什么都不专心做,无疑是自杀。

网友F:
查查原因,我们用了几年还正常

网友G:
哈哈 俺早些年买过一个美的的落地扇 用了六年还是杠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 俺早些年买过一个美的的落地扇 用了六年还是杠杠的

我13年前买的3台美的转页扇 中间只有一台自己修过一下,一直好好的.

网友I:
呵呵  这个质量问题还是消费者说了算  呵呵   在质保期直接质保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是铜包铝线 老化了 一碰就断 才用了二三年,(有一只温度保险坏了,接上也只工作了几个小时就。。。)
我记得以前用的那个三峡牌电扇 都快15年了 还能转 真强大 全身铁的 那时的150 和现在的150差距就这么大

楼主:
比如同样 用铜 线绕的电扇 估计价格也高不了多少 铜包铝 这种电机 市场价26块一只 就算用全铜 也最多50吧
风扇也就涨到180-200一台 ,还有那档位开始也极差。就算换个好一点的 也多10多块吧
厂商还是赚那么多
难道这就是恶性竞争的结果。
所以现在的老板,才不管质量,给你多少钱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能偷工减料的地方 全偷了,
能打二个螺丝的 绝不打四个,能用铝的绝不用铜  能用铜的 绝不用银。。。。。。

楼主:
如果这种电机生产了1亿台 一般只能用二年,就老化了,里面温度高,铝抗不住。 当然到了设计年限。只保修一年嘛
坏了后,这种电机就是垃圾了。。。不知道要堆几座山

网友J:
我去去年买了一台美的的,没几天就变成垂头**。相对美的格力稍微好点。

网友K:
几年前买的当然好啦,现在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有数,钱钱钱。。。

网友L:
个案问题吧 直接修呗

网友M:
TLC电话机也一样的差

网友N:
呵呵,估计在街边买的假货吧?

楼主:
非也 非也 说你啥好呢 可能你不是美的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