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可行性

楼主(2013-03-08):
图为自己做的一个40KHz超声波接收电路,两级放大再
比较送入单片机,第一级放大20倍,第二级暂定50倍,
特意放了个电位器以便调整放大倍数。比较器也是放了
个电位器,方便设定参考电压。传感器参数为
   型号:TCT40-16R/T(直径16mm)
  1.标称频率(KHz):40KHz
  2.发射声压at10V(0dB=0.02mPa):≥117dB
  3.接收灵敏度at40KHz (0dB=V/ubar):≥-65dB
  4.静电容量at1KHz,<1V (PF):2000±30%
不知道这个电路可行性怎么样,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324本来就够慢,只用5V的供电性能还要打折扣。在40KHz的频率下,其开环增益会下降不少。用比较器后再进入单片机中断,你单片机判断频率?呵呵,够忙!
还不如用三极管LC选频放大+检波+滤波来得实在。

网友B:
我的一些见解  首先第二级你想放大50倍 但是我觉得达不到吧  运放的放大倍数是受限的  然后我觉得你的两级运放都是用来放大交流信号的  都加上了c6和c7  而你又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又叠加了2.5v的直流分量  没想明白  还有你可以在反馈电阻上可以选择并联电容  如果超声波信号幅值较小的话  将c15换小一点  lm324的供电可以考虑双电源供电  呵呵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本来就够慢,只用5V的供电性能还要打折扣。在40KHz的频率下,其开环增益会下降不少。用比较器后再进入单 ...

如果改用单12V供电,放大后再检波滤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些见解  首先第二级你想放大50倍 但是我觉得达不到吧  运放的放大倍数是受限的  然后我觉得你的两级 ...

324的GBP才1M,我仿真了下两级是放大不到1000倍,改成三级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对于单一频率的信号来说,用谐振放大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一频率的信号来说,用谐振放大性能更好。

要求用运放做啊

楼主:
没人吗?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C:
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运放本身的速度  响应频率   放大倍数   供电方式   然后电路的仿真    根据电路本身的特征进行元器件选择   之后就是焊接调试     慢慢来吧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4的GBP才1M,我仿真了下两级是放大不到1000倍,改成三级应该可以吧

放大器级联的过程中  级数越多  越容易产生自激振荡  放大倍数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