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GPS和GPRS这方面的大侠吗!

楼主(2013-03-08):
gprs, gps, RS, ps, gp
    求教群里的各位大神们,能给小弟指点下关于GPS和GPRS这方面怎么入手!能给点知道!
      小弟先在此谢过!求围观呀!

楼主:
自己先顶顶!
等待大侠们的围观!

网友A:
晕了。
GPS和GPRS是两门几乎不相关的技术。怎么入手?
先搞懂这两个简称分别是什么,然后打算搞哪个,再说。
这两个加在一起能搞个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
GPS和GPRS是两门几乎不相关的技术。怎么入手?
先搞懂这两个简称分别是什么,然后打算搞哪个,再说 ...

我是想用GPS获取定位的数据,通过通讯把信息给GSM和GPRS模块,由后者把数据发到服务器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GPS获取定位的数据,通过通讯把信息给GSM和GPRS模块,由后者把数据发到服务器中
...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那哪一块有问题呀?

楼主:
我们硬件部分直接买淘宝现成的集成模块,现在就是对服务器建设还是很模糊,PHP编程有困难,建立个动态网页并在网页上挂载数据库,把GPRS发送的数据汇总并储存,为服务器进行数据的检索和筛选提供保障!

楼主:
谢谢大哥的关注,能加我个QQ号吗?这样能方便向大哥求教!,我的QQ10421532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那哪一块有问题呀?

我们硬件部分直接买淘宝现成的集成模块,现在就是对服务器建设还是很模糊,PHP编程有困难,建立个动态网页并在网页上挂载数据库,把GPRS发送的数据汇总并储存,为服务器进行数据的检索和筛选提供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那哪一块有问题呀?

谢谢大哥的关注,能加我个QQ号吗?这样能方便向大哥求教!,我的QQ1042153286

网友B:
市面上集成的类似模块已经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硬件部分直接买淘宝现成的集成模块,现在就是对服务器建设还是很模糊,PHP编程有困难,建立个动态网页并 ...

那我估计你来错地方了。
服务器建设是纯软件技术,你来到了一个硬件设计的社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硬件部分直接买淘宝现成的集成模块,现在就是对服务器建设还是很模糊,PHP编程有困难,建立个动态网页并 ...

不过从你现在的描述来讲好象就不对,网站的构架思路有点乱哦
你先说一下,与服务器的通讯机制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从你现在的描述来讲好象就不对,网站的构架思路有点乱哦
你先说一下,与服务器的通讯机制是怎么样的 ...

我现在是先用现成的硬件模块学着用,会用了再尝试自己DIY!
另一个你说我的那个和服务器的通讯机制是建立在GPRS移动网络的基础上的!(小白的初期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先用现成的硬件模块学着用,会用了再尝试自己DIY!
另一个你说我的那个和服务器的通讯机制是建立在 ...

呵呵,要说起来呀,服务器上的一系列会远比硬件复杂的多。
但又返回来讲,如果需求很少的话,可能又会非常简单。
看你有多少个你正在做的“硬件模块”连接服务器,10,还是10万,这很重要。
还有数据未来打算如何使用。海量数据的搜索那是很有难度的,但是如果是基于万把条数据的分页浏览那又是极容易的事情。

总之,看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要说起来呀,服务器上的一系列会远比硬件复杂的多。
但又返回来讲,如果需求很少的话,可能又会非 ...

目前,数据和硬件模块都是基于设想,所以不是很多50个以下的硬件.数据也不是很多!主要现在目的是先达到预设的功能,再说后期扩展啥的!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也想用虚拟主机做GPRS的服务器,现在我的GPRS模块能和网页连接上,但是就是发不出数据去。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楼主,现在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