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解释下2407A的VSSA为什么和VSS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2013-03-08):
RT,数字地不是应该和模拟地分开么,求内部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仔细看看 2407 的手册吧
IC 设计, 能把两部分电路完全分开吗

网友B:
这个不是很了解   还是版主牛   一看就知道问题的关键    版主   兄弟在这里顶你了   呵呵  多多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 2407 的手册吧
IC 设计, 能把两部分电路完全分开吗

手册上说,VCCA和VSSA应该分别和VDD及VSS隔离,我猜想内部应该是通过电感相连,通过单点接地的方式,是不是意味着,VSS就是单点接地的地,那么在使用中,就可以不需要再在VSSA及VSS这间加一个电感或0欧电阻进行隔离?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手册只是说外部的连接要求, 并没有说明内部有电感连接问题. 内部集成一个电感进去也不大可能.
而数电和模电同时集成在一个硅片上, 之间的数字信号直接相连是肯定的. 否则 ADC 的结果如何进入 CPU?

网友C:
数字地跟模拟地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分开也是可以的,要分开的话也是用个0欧姆的电阻或者磁珠之类的隔离一下也可以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回答,已经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