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一条语句时间计算

楼主(2013-03-09):
为xt2振荡器8m,复位时间为未命名    执行一句语句后  为later   这一句话执行为多少um?

网友A:
哦,学习啦,些两位的指点的,我也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CLK * CYCLECOUNTER

请问  为什么复位后CYCLECOUNTER=169
这条语句执行后所用时间为:1/8M*(174-169)

网友B:
计数要看程序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的执行条数

网友C:
看看啦  呵呵   围观一下  呵呵   顶一个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了

楼主:
有人给个准信吗???????、

楼主:
没人    不好散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要看程序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的执行条数

汇编不会  一直用的c    能佛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汇编不会  一直用的c    能佛麻烦指点一下

必须看汇编的,看C的毫无意义。优化级别的不同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所以不一定是(174-169)
另外,有的汇编语句占用一个clock,有的是两个clock,甚至更多,这点也请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编不会  一直用的c    能佛麻烦指点一下

你用的什么IDE啊,如果是IAR点击debug后不是会有那个assembly的汇编代码框吗,照着那个就能数清楚了,其他的应该有类似的吧

网友E:
要使用会变得还好理解的,关键是现在大家都用的C,这个时间计算起来是有些麻烦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IDE啊,如果是IAR点击debug后不是会有那个assembly的汇编代码框吗,照着那个就能数清楚了,其 ...

嗯  是iar   执行一条就是1/8M微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看汇编的,看C的毫无意义。优化级别的不同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所以不一定是(174-169)
...

时间根据汇编语句确定时间长短 一般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吧?    刚开始学430   不知道IAR调试时需不需要调晶振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是iar   执行一条就是1/8M微妙吗?

MCLK是就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根据汇编语句确定时间长短 一般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吧?    刚开始学430   不知道IAR调试时需不需要调晶 ...

不一定是一个clk的,调晶振大小指的是倍频么,可调可不调

网友F:
C语言的代码在不同的编译器和不同的优化等级下,最终产生的汇编代码的指令和数目都是不同的。

在C语言的环境下,讲单条C语言代码的执行速度是没有意义的

讲求执行速度的应用,无论如何都应该深入到汇编代码层次去看

现在的IDE都提供汇编代码调试窗口,看一下不是很难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C语言的代码在不同的编译器和不同的优化等级下,最终产生的汇编代码的指令和数目都是不同的。

在C语言的环 ...

不懂汇编    不知道看汇编代码要看些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汇编    不知道看汇编代码要看些什么?

看看你需知道执行时间的C代码,最终被编译器编译成了几句汇编代码,分别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是多少,最终可以算出C代码的执行时间。

搞懂这些也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一般的调试过程中,如果我想知道一段代码的确定执行时间,我会在该代码的开头和结束部分,翻转一个I/O口,然后外接示波器看看I/O翻转的具体时间。这个时间间隔是非常靠谱的:lol

网友D:
搞懂这些也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楼上的这句话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需知道执行时间的C代码,最终被编译器编译成了几句汇编代码,分别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每个指令的执 ...

嗯啊   一条语句用示波器 还好说   多了就不好受了啊   我只想看看在定时的时候可以看看时间是使不是那个样子   学习了一学期单片机 确实延时有时候很有用  比如18b20的时候就是这样 其他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去看时间的长短了  。。。。。。要停电了  先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