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

楼主(2013-03-09):
(无正文)

网友A:
1 单电源运放有输出摆幅限制,即使是轨到轨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情况下也最多输出0-vcc。
2 单电源运放还要注意共模输入范围,尤其是在低轨附近的输入电压。

网友B(2013-12-03):
引用 网友A:
1 单电源运放有输出摆幅限制,即使是轨到轨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情况下也最多输出0-vcc。
2 单电源运放还要注 ...

请问楼主第二条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
是,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