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库中一句不可理解,I2C总线的寄存器操作

楼主(2013-03-09):
/* Clear AF flag if arised */
  I2C1->SR1 |= (uint16_t)0x0400;
清除 AF 标记
写 1 清除?
而且寄存器描述中说明了:
– 当没有返回应答时,硬件将置该位为’1’。
– 该位由软件写’0’清除,或在PE=0时由硬件清除。
其真实意图应该是:
I2C1->SR1 &= ~((uint16_t)0x0400);

网友A:
正在学STM32的IIC
顶一下

网友B:
呵呵,IIC总线一直是STM32的诟病,鼓励分享

网友C:
在哪个库文件里啊?库版本=?

网友D:
在哪个库文件中找  我也不知道  还是一个问题  需要了解一下   最好向他们的FAE寻找答案  应该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楼主:
STM32F4 的 摄像头范例中,读起来很奇怪。还有就是 JPEG 模式中寄存器中JPEG位并不需要置位。

网友E:
没错,意图就是I2C1->SR1 &= ~((uint16_t)0x0400);只能软件写零或者外设没使能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