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直流0-50毫安的大小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3-03-09):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上要检测电流大小就只能先I-V转换,然后ADC采样,好像有那种电流计集成芯片,不过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B:
一般是用精度高的采样电阻,还可以用传感器,霍尔传感器

网友C:
最后采样还是变为电压给ADC转换,不要采样电阻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