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从机会产生停止位吗?

楼主:
有一个I2C器件,其读取数据时序如图,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一般的I2C读写最后的停止位是由主机发出的,总线释放,可按照这个时序,主机给出读多少字节的指令,主机只要读就可以了,读完后,产生停止位。按照这个时序,停止位应该是从机产生的,可从机怎么产生的,怎么读哇?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A(2013-03-11):
你以前看的是单个IIC的流程,这个是连续读写的流程,你再理解一下。不过你看的这幅图确实显示的不清楚,你可以百度一下其他的图看看。

我做过这种方式的读写,没有遇到问题,所以也记不清了,ACK应该还是主机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