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新人报到

楼主(2013-03-09):
电路就是分压电路用mega16的ad测温,5.1k和一个10k电阻连接开ad转换读到的数值总有点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肯定有变化的,就要看变化有多大。微小的变化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模拟电路还是需要讲究一点的。
ADC输入要加滤波电容,防止采样误差。
程序的ADC参数也要检查一下。
VCC电源、参考电压滤波,也要讲究的。

网友C:
滤波电路的选择,还主要与信号有关,选择不要影响到原始的信号,比如你信号是高频,你加了个大电容,就不是滤波了,信号都被滤掉了哈,所以根据频率的大小来决定咋个取舍

网友D: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E:
在进芯片的AD口加一个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F:
  楼上~~~~  先把  电路阿参数什么的交待清楚把~~~ 玩捉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