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period& TIM_PrescalerConfig的区别与应用,如何辨识,理解?

楼主(2013-03-09):
TIM_Period
  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 0xffff之间。
TIM_Prescaler
  设置了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但是,在做输入捕获的时候,发现个问题。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这里重装值怎么是65535. 和输入捕获的频率有什么关系?
                                 TIM_Period 作为定时器定时的周期赋值,很好理解。但是在输入捕获时(测量周期),赋值0XFFFF,是为什么呢?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为什么这里再次设置预分频??
例如以下代码:(系转载)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2 时钟开启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2 时基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这里重装值怎么是65535. 和输入捕获的频率有什么关系?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预分频值, 使TIMx_CLK=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输入时钟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2_TimeBas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为什么这里再次设置预分频

    // TIM2 输入捕捉 配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输入捕捉方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输入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捕捉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捉中断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捉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捕捉输入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2_ICInit

    // TIM2 开启
    TIM_Cmd(TIM2, ENABLE);

    // TIM2 CC4 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4, ENABLE);
}

网友A:
周期0XFFFF是为了设捕获时间的最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0XFFFF是为了设捕获时间的最大范围。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为什么会有两个中断函数? 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的关系究竟怎样?

程序里 设定值是 65535. 自加一后,溢出为0.   预分频72M/1=72M   周期T=0/72M ??那么怎么算出测频范围的呢?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要想得到足够大的测频范围,只要定义相应的OV_count,cap_diff足够大就可以了
//建议freq_1array[]可以设置成double类型的变量,那样可以有小数频率!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捕获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
                if(1==cap_count)        //捕获频率
                {
                        OV_count=0;
                        old_cap=TIM_GetCapture1(TIM1);
                }
                else if(cap_count>10)
                {
                        new_cap=TIM_GetCapture1(TIM1);
                        cap_diff=new_cap-old_cap+65535*OV_count;
                        freq_1array[fre_1count++]=720000000.0/cap_diff;//这里72000000*10是对10次捕获求平均值
                        cap_count=0;
                        OV_count=0;
                }
        cap_count++;
        }
}

//TIM1溢出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
        OV_count++;
}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最上面给的程序是干嘛用的,TIM_PrescalerConfig和TIM_ITConfig这两个函数功能是什么,能举例说明吗,手册上写的太简单了,我理解不了?

网友B:
还有,请问楼主“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为什么这里再次设置预分频”这个问题知道了吗,新手求解 啊

网友C(2013-11-17):
问一下:TIM_PrescalerConfig()配置后,捕获的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请问楼主“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为什么这里再次设置预分 ...

你可以看下TIM_PrescalerConfig()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就知道了,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应该是为了配置这个参数,而附带重新设置一下预分频数。

网友E:
主要还是对分频器的理解问题   楼主   这一块   仔细将技术手册   仔细在看看  应该就有思路了   楼主

网友F(2014-01-19):
输出比较模式时,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这里重装值为什么必须是65535???

网友G(2014-04-24):
引用 网友F:
输出比较模式时,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这里重装值为什么必须是65535??? ...

这个你可以自己设置
TIM3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最大值也就是65535

网友H:
还有,请问楼主“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为什么这里再次设置预分频”这个问题知道了吗,新手求解

网友I:
这里是为了产生一个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事件来立即更新对应的寄存器,用这个库函数的时候中间的参数不能为空所以要顺带设置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为什么会有两个中断函数? 捕获中断和 ...

第一个中断是用来记周期的即OV_count,因为捕获可能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周期里面的。捕获中断是来测量的。

网友J:
这样理解:
输出比较,pre寄存器呢,表示对系统时钟分频,如100M的时钟,分频为20M,Period寄存器为计数值N,到达N*(1/20M)时输出
PWM时,这两个寄存器含义完全不同了!
输入捕捉时,和比较时类似,如捕到两个上升沿的计数差值为N,那么输入方波频率就算出来了,如果捕捉PWM的话,多一个channel再记录下降沿的值,再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K(2015-05-2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经过实验,我发现改变这个的值会影响可测量的频率范围,它本来是9999,我将他随意改,发现有一些频率范围测了是没问题的,测另外一些就不行了

网友K:
补充一下,波形是方波 ,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一小段代码如下

网友L(2015-08-05):
引用 网友I:
这里是为了产生一个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事件来立即更新对应的寄存器,用这个库函数的时候中间的参 ...

https://bbs.21ic.com/icview-449546-1-1.html这个帖子中TIM_PrescalerConfig(TIM2, 7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这个函数必须要设置吗?
我在写定期器中断TIM6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当不添加这个函数的时候会以很高的频率执行中断(基本就是连续中断了),但是我之前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设过分频值了呀。第二就是这里设置后虽然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时间不是我原来设置的时间,我本来设置的是1s一个中断,但这里大概6S

网友M(2017-08-02):
[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