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磁耦的比较选择

楼主(2013-03-09):
一款232和485的通讯电路 为了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决定采用隔离电路。初始方案采用adum5402进行隔离后来发现芯片成本比较高 单片就要32元,
开始考虑采用光耦的方案,BS0303LS隔离电源模块10元 光耦3只 3元 共13元。

不知采用哪个方案好,有谁有过经验的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隔离高的光耦就可以

网友B:
光耦隔离成本最低但是功耗大,体积大。一般光耦用速度较低,但于9600以下速率没有问题。磁耦除了成本其它方面都优于光耦特别是高速通信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隔离成本最低但是功耗大,体积大。一般光耦用速度较低,但于9600以下速率没有问题。磁耦除了成本其它方 ...

最高时115200  用哪个合算?是不是要用高速光耦了 我看了下高速光耦都是8脚封装的 三个光耦挺大了,我板子就40mm宽。磁耦这东西用的多吗?

网友C:
高速光耦价格也不便宜,磁耦还未知其应用领域,孤陋寡闻了,望高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光耦价格也不便宜,磁耦还未知其应用领域,孤陋寡闻了,望高手指导。 ...

高速光耦大概2元?

网友B:
我说的都是低速光耦,例如TLP-521,PC817之类的单价0.2元。115200速率还是用磁耦比较好,推荐使用不带DC-DC转换的另外采购DC-DC还便宜些。

网友D:
你可以用 ADM2483 呵,现在价7元左右,如是单组电源再加个DC/DC隔离(也7元左右),如有二组隔离电源则这个也可以省去!

网友E:
ADM2483性能不错,俺用过。。。

网友F:
还是使用光耦比较好  个人认为   使用光耦  一般的信号传输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呵呵   磁耦没有用过  不过感觉价格太贵   如果对成本要求比较高   还是使用光耦吧  个人认为

网友G:
普通光耦看你怎么用   接成推挽式 + 电容来加速,PC817  56kbps都没问题!   静态功耗不会超过2mA!!!

网友G:
而且推挽式不会受到光耦老化的影响

网友H:
用高速光耦隔离,一路高速光耦也就4-5块钱,高速光耦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10MHz。

网友I:
光耦很常用

网友J:
用啥都行。价格也都差不多。

网友K:
光耦与磁耦的比较
1 低速光耦便宜(高速光耦也不便宜),磁耦相对较贵。
2  高速光耦最高10M速率,磁耦轻松25M-100M
3  光耦体积大,外围器件多。磁耦体较小,外围只需要俩旁路电容
4  光耦功耗大20mA,磁耦0.5mA(不同器件不同,只是举例)
5  光耦输出上升沿不太好,输出需要整形并提高驱动能力,磁耦边沿特性相对较好。

人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 ADM2483 呵,现在价7元左右,如是单组电源再加个DC/DC隔离(也7元左右),如有二组隔离电源则这个也可 ...

谢谢!我也考虑过但ADM2483在我的电路里不合适因为只能隔离485 我的电路485 /232 二选一的。所以232还需要隔离不合算。我计划是在数据线上隔离 后端转换芯片二选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