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3rct上移植ucos是否合适?

楼主(2013-03-09):
打算工作之余将ucos移植到STM32F103rct这款芯片上,请问是否合适,另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楼主:
我*,怎么结贴了?
我没结贴啊?

网友A:
哈哈
楼主真幽默
可以移植啊  而且ucos本来就不大
官网上面可以下载到  支持stm32移植的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真幽默
可以移植啊  而且ucos本来就不大

呵呵,我看错了,0分的帖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真幽默
可以移植啊  而且ucos本来就不大

哈哈,后续有什么问题再向你们请教,谢谢

楼主:
请问是不是和linux一样,先根据硬件修改bootloader,然后由bootloader将ucos启动起来呢?

网友B:
跟linux意思差不多吧,但没那么复杂,一般都已经给你做好了。ucos很小巧的,基本上就是个内核,fs, gui,tcpipstack等等都要自己结合特定的板子另外补上去吧,也都有做好的样例。

网友C:
不用移植了,都有现成的~
真要移植的话去下载个官方文档看看,通杀M3核的!

网友D:
我已经在用了,很不错 。。。。。。。。。。。。。。。。。

网友E:
还行  不过不知道运行速度怎么样  会不会很卡  需要实践一下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