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覆铜问题

楼主(2013-03-09):
如图,为什么我覆铜后,铜的边缘是多边形的,不是圆形的,该怎么设置才能使覆铜边缘变为圆形?

网友A:
这个在你铺铜的时候弹出的对话框中有选项啊,可以设置时八边形还是圆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design->rule中找到ploygon的规则,里边也可以设置,还可以设置圆形到焊盘的距离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你铺铜的时候弹出的对话框中有选项啊,可以设置时八边形还是圆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design->rule中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有几个问题请指教:
1. 我覆铜的时候选择的是全部覆铜,而不是网格覆铜,在全部覆铜的选项里没有选择时八边形还是圆形的选项;

2.Design-->Rules-->Ploygn里也没有找到选择八边行还是圆形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有几个问题请指教:
1. 我覆铜的时候选择的是全部覆铜,而不是网格覆铜,在全部覆铜 ...

在你第一个图里有个Arc Approximation,看到了吧,本质上那个圆是有Arc切出来的,我看你那里显示的是0.508,很大的,你把它改成0.0127也就是0.5mil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第一个图里有个Arc Approximation,看到了吧,本质上那个圆是有Arc切出来的,我看你那里显示的是0.508 ...

我是故意把这个值设计成20mil的,看来要想变成圆,只能把这个值放小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故意把这个值设计成20mil的,看来要想变成圆,只能把这个值放小点了

奥,那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 不要选“solder”  选第二个 :"Hatched"

网格覆铜是可以选八边行和圆形的,全部覆铜如果间距大就没有办法了,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