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还是picc18

楼主(2013-03-09):
刚开始用mcc18,发现很多问题,没也许是我不会用。unsigned int  a,b,c,d;比如简单的比较if(a>b),不能正确执行,但是如果把ab都先c=a;d=b;再比较就可以。

还有 比如a=a+2;不能正确计算。但是先a=b;a=b+2;就能正确计算。为这个编译器我弄得焦头烂额。 谁用过picc18的怎么样。我打算换picc18了

网友A:
mcc18没你说的这么垃圾吧

网友B:
你可能感觉PICC18用着顺手,
但是微芯的很多模块在PIC18下的驱动代码都是用MCC18编写的,你说你怎么办?
你想移植吗?工作量好大的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感觉PICC18用着顺手,
但是微芯的很多模块在PIC18下的驱动代码都是用MCC18编写的,你说你怎么办?
你 ...

前辈  哪里有这些驱动代码 我怎么没看到啊 求告知 谢谢

网友B:
www.microchip.com
USB ,CAN,Enternet等都有现成的源代码,可自由下载的!

网友C:
LZ说的问题不存在,是否开编译优化掉了,关掉优化试试

网友D:
没听说过有这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