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有专门的烧录软件?

楼主(2013-03-09):
如题目。

网友A:
有的。偶装新的X版本的IDE,带有单独的烧录软件MPLAB IPE

网友B:
有的,PICKIT2的时候就有对应软件了,在那个软件商不仅可以对芯片进行烧录,还可以实现简单的两通道逻辑分析仪功能,在KIT2的时候好像最高能做到100K逻辑分析仪功能吧

网友C(2013-05-28):
我安装的MPLAB IPE 怎么要密码才能使用啊,你们有密码吗?

网友D:
不支持dsPIC33EP 系列,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