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G811~

楼主(2013-03-09):
怎么调试MG811的输出电压和浓度的关系?可以仿真么?求大神指点。。。

楼主:
怎么调试MG811的输出电压和浓度的关系?有公式可以计算么?还是得直接实测啊?

网友A:
看到一个**说是CO2传感器都是线性的……

网友B(2019-07-31):
我在百度、datasheet还有淘宝卖家那搞来的各种资料里都没有AOUT和浓度的公式,只在datasheet里有一个输出电动势和浓度的折线图。所以我姑且从图中读数然后利用excel的回归分析得出公式。但是折线图和得出的公式都不是线性的哦,看起来指数和幂更接近一些。
虽然晚了几年但是还想请教大神们有关MG811的问题。我在使用MG811的时候有输出电压跳0的现象,用示波器看的时候波形像是锯齿波。现在有些怀疑是不是给MG811的功率不够,所以想请教一下:给传感器的功率不够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