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面,怎么为一个矩形区域设置指定的线宽?

楼主(2013-03-09):
一个小ic,必须设置成8mil线宽,8mil间距才可以走线
但是这个数字对于别的电路就太小了。
如何设置成指定区域的线宽,我找了一下都是针对网络和网络类设置的。
哪怕是针对元器件的也好,也找不到。

楼主:
找人解决了。不用回答了各位

网友A:
搞定就好 恭喜恭喜 俺是来接分的 ;P

网友B:
搞定了分享下呢,斑竹。。。

楼主:
设置一个compment class,把主芯片放在这个class里面
然后设定一个room,对这个room关联这个class
z然后对room设定线宽和间距。。。。。。。。。。。。。。。。。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