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起步的学生 求高人指教题目

楼主(2013-03-09):
利用三极管,光敏电阻,发光二极管,开关,蜂鸣器等元件设计一电路,使之实现下面功能。
        基本部分:
1.        使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根据环境光线强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随着光照增加,发光二极管亮度也增加。
发挥部分:
2.        在不更换电路的情况使亮度的变化情况与基本部分做的相反,如随着光照增加,发光二极管亮度减少。
3.        光照报警功能。当光线强度高于(或低于)某一设定值时自动报警(蜂鸣器),设定值可调整。

网友A:
发重了 结一个先 ;P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网上做作业吗

网友C:
同为新人,正在做大学生创新训练,各种求指点

网友(2013-04-18):
21ic成了学生们的免费答案索取地了。

网友D:
基本上看程序怎么写了
就是读sensor的值,led的pwm控制亮度
没了

网友D:
蜂鸣器,看你是有源的无源的咯,程序写法略有不同
我的建议是,大胆地try,示波器架起来,软件模拟环境架起来
反正都是弱电,想搞坏都难,大胆折腾吧
烧板也不易,整个可靠一点的转换电源,不被电到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看你是有源的无源的咯,程序写法略有不同
我的建议是,大胆地try,示波器架起来,软件模拟环境架起 ...

怎么样才会电到啊

网友F:
有些传感器电路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