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

楼主(2013-03-09):
   各位大侠,
    问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modelsim 10.1a版本中写了个四位加法器。仿真成功了,用$display函数也显示成功,想看看波形,死活不知道怎么添加信号看波形,东搞西搞也没找到。见附件!请大侠帮忙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不过可以回答一下你:一种方法是将view里面的Objects打钩,再到Objects栏里面选中任意一个信号点右键,然后Add->To Wave->后面还有几个选项,根据自己需求来选;另一种方法是在view里面调出Transcript,然后在Transcript里输入在里add wave -r /*,再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不过可以回答一下你:一种方法是将view里面的Objects打钩,再到Objects栏里面选中任意一个信号 ...

多谢大侠,
  前段时间忙其他的去了。现在又开始搞VERILOG,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