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 GPRS模块 与虚拟主机 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我想用用单片机测量温湿度,然后通过GPRS模块发送到电脑上来。但是我网络用的是学校的内网,不能直接通过IP地址与GPRS模块建立连接。所以我想用网络上的虚拟主机来做。但是虚拟主机解析出来的IP地址是什么类型的呢?能和GPRS模块建立连接吗?

网友A:
请咨询主机提供商,一般都是公网可直接访问的IP,或共用IP通过域名辨别。
对于只能放网页的,则客户端用http访问发数据了,如果是VPS或现在的云主机,则可以任意发挥。

网友B(2013-04-22):
也可以试试GU900D!  专业的2G,3G技术讨论和方案论证。专业级的GPRS,GPS模块供应商以及产品解决方案提供商。

QQ群:192507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