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和parameter有什么区别么,求解

楼主(2013-03-09):
感觉都是定义常量的,不太明白

网友A:
虽说都是常量, 但还是有区别的.

define是常量, 改不了的.
parameter只是才模块内部是常量. 可以在模块外面修改.

网友B:
define  作用于整个工程
parameter 作用于单module

网友C:
另外的话,`define可以定义成一个表达式,比如 `define A a=(b>c)?1:0   ,parameter好像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的话,`define可以定义成一个表达式,比如 `define A a=(b>c)?1:0   ,parameter好像没见过这么用的 ...

感谢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的话,`define可以定义成一个表达式,比如 `define A a=(b>c)?1:0   ,parameter好像没见过这么用的 ...

可是我发现`define定义的在模块中要加个`才行,不懂。。。求助

网友C:
这个是宏的标志吧,就跟C语言里define前要加#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发现`define定义的在模块中要加个`才行,不懂。。。求助

这个是宏的标志吧,就跟C语言里define前要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