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万用表测AC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将万用表打到AC档,红表笔插进排插(排插就是220V哈)的一个孔,黑表笔放在空气中,万用表会显示7V左右的电压;红表笔插到排插的另一孔,万用表就几乎没有电压,请问为什么会有电压显示呢,求高手分析下
针对第一次7V的情况,我后来想把手按住黑表笔试试,最终还是没敢
所以找了一台变压器,调到220V,重复上面的试验,结果类似,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对于那个有电压的情况,我把手按住黑表笔,结果显示了80V!恐怖~

网友A:
这也是判断零火线的方法.
如果你与地绝缘了, 那就大可放心地去摸
你会发现电压明显升高. 这是人体电容的的原因.
当然你也可以用跟长导线来替代人体.

楼主:
这样啊!有点难懂~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杜绝手摸!!!!!!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安全第一啊...这不是玩游戏,,gameover了,可以重新来一次.
操作时,尽量单手操作.

网友C:
万用表的电池的啦看看的,电池没电了有人会出现这情况的

网友D:
如果是交流220V的使用手摸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