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程序下载失败

楼主(2013-03-09):
您好!我自己制作的CC2530板子在下载程序时出现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7FF,  address 0x0000…… (很多行)困惑已久,未能解决。麻烦大侠们告知一下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
帮着顶一下的,我暂时也没解决的办法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解决

楼主:
自己也顶一个,目前经过自己的测试,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主要问题可能是集中在芯片本身或者焊接的问题……

网友B:
你在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C:
看看是否程序电路有问题,真不行可以换一块芯片试试

网友D:
仿真器能识别芯片么?

楼主:
就是仿真器不能识别芯片 按下仿真器的复位键 都不能让软件找到仿真器

楼主:
现在我的芯片也换了一批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D:
如果确定原理图和焊接没有问题,就一定是芯片质量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欺骗法:先用仿真器其识别正常的2530,然后在仿真器不复位的情况下连到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这样就可以把程序烧进去了。如果这种方法不能奏效,只能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或焊接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路元器件没有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