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是接到电池的正极,电池给后面电路供电也是通过正极,我想问的是: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后面的电路也在工作(比如我们的电脑一边充电一边在用),这时后面的电路由谁供电呢?是电池还是适配器分一部分出去供电???我的困扰是,如果是适配器供电,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池电压不一样,这时肯定会烧后面的电路。如果是电池供电,电池的正极同时要放电又要充电,这样感觉好像不符合我的逻辑。(难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分左右道?):lol

网友A:
被充电的电池规格要与充电器的规格一致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设计电路时需要增加电路的切换和保护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电路时需要增加电路的切换和保护部分的

我想问下,A点的电压是3V还是5V?

网友C:
出现电池边冲边用,只能说设计的不好,
最佳方案是外部电源和电池有MOS切换,插入外部电源,切换为外部电源,同事给电池充电,拔掉,由电池供电.
而且一般都是不会烧的,为什么会烧呢,无非电压过高,现在的系统,从电池过来都会有个LDO或者dcdc 的,不会直接外部过来,的,而这个器件一般都有个电压输入范围的,基本不会出现烧的情况,
除非还是设计的问题,比如说你的cpu电源需要3.3V 这时你设计的外部电源就是3.3V 直接给的,那这种情况就危险了,万一外部电源电压高,直接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A点的电压是3V还是5V?

当然是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电池边冲边用,只能说设计的不好,
最佳方案是外部电源和电池有MOS切换,插入外部电源,切换为外部电源,同 ...

版主!能给个电路图或者资料看看吗?小弟新手!照你的意思想了半天没想出方法!

网友C:
电池,过来,加个PMOS 管S  外部电源 串个肖特基 到PMOS D PMOS 的G 下拉到地 上拉到外部
这个是最常见的2路切换,
要充电的话,再增加充电IC 这类有很多,便宜的国产 贝岭,自己去看,台系也不错

网友E:
que  shi  zhe  ge  dian  lu  ji  ben xiang   ban   zhu  shuo 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来,加个PMOS 管S  外部电源 串个肖特基 到PMOS D PMOS 的G 下拉到地 上拉到外部
这个是最常见的2路 ...

谢谢版主!我想在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这是一个钳位电路!
水平线是要保护的节点,V3.3也是由一个稳压电路得出的,我有个疑问,如果这个交叉点之前的电压是5V,虽然VOLTAGE被钳位在3.3V,但D2中就形成了电流,这样会不会损坏产生V3.3的电路呢?

网友F:
各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