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501微处理器

楼主(2013-03-09):
      NUC501  是基于ARM7TDMI的微处理器,为交互式玩具、教学机器人和家庭应用等各种应用特别设计,提供低成本、高性能。它将32KB高速SRAM、使用OTP key的加密机制、boot ROM、LDO  校准、ADC、DAC、I2C、SPI、USB2.0 快速设备、GPIO与32位RISC CPU整合成一颗特性丰富,低价位的微控制器.NUC501从SpiMemory 1启动,带有32Kb高速SRAM,没有SDRAM,这使整个系统的BOM 降到最低.ARM7TDMI最高可以跑到108MHz,这可以给许多耗CPU的任务提供足够的马力。      对于这些应用,如cartridge游戏,需要大量的存储代码空间和不同的游戏场景,获得专利的SpiMemory上XIP寻址,可以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但是要求程序不非常关心执行速度.为了保护代码打击非法盗版,NUC501提供了加密引擎,它和内部的OTP 2  key一起来加密存储在外部SpiMemory 上的数据。在不知道OTP key的情况下,其他人即使通过ICE调试也不能够解密数据. NUC501为尽量减少功耗而特别设计。它包含时钟门,为单独的IP提供变频控制,减少信号切换的总线控制。此外,NUC501可以操作在不同的省电模式下:空闲,断电但是RTC执行,和断电模式。NUC501适用于这些应用,像互动玩具,教育机器人,和家用电器。
当耗CPU的任务,遇到成本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发现NUC501确实很好用。

特性
• 32-bit RISC CPU
– ARM7TDMI@108MHz
– 支持16-bit Thumb 模式节省代码大小
– 嵌入32 KB 内存分为16 段,方便软件编程
– 从 SpiMemory 或USB启动
– 在使用OTP key之前,通过JTAG将程序下载到SRAM
– 为系统开发和调试,集成JTAG 端口支持
•  6KB内部ROM
– Boot loader
– 通过USB编程SpiFlash & OTP key 的ICP 3
•  32KB 内部SRAM
– 内嵌32KB 高速 SRAM.用于存储代码和数据
– 分成16段,带地址标签
•   带代码保护功能的SpiMemory 接口
–  代码从SpiMemory 到SRAM启动的DMA模式
–  CPU可以直接访问SpiMemory.
–  代码保护反对非法盗版的128-位OTP key
–  2-位SPI 模式,使数据传输速率加倍
–  与其他的SPI 设备共享(当不使用时) DMA高速传输
•  音频处理单元
– 单一16-位Sigma-Delta DAC 输出
– 支持均衡功能
•  USB2.0全速设备
•  6个可编程的端点,可编程为控制,批量, 中断和等时传输
– 512-字节缓存
– 自动挂起功能
– 远程唤醒功能
•   I2C
– 和Philips I2C 标准兼容
– Master模式
•   SPI
–  可编程主/从模式
–  最高速度72MHz
•  4PWM通道
– 四个16-位定时器
– 可编程输出波形周期控制 (PWM)
– 自动加载模式或one-shot脉冲模式
– Capture 和比较功能.
•  模数转换
– 为传感器, MIC, LVD, LVR的10-bit x 8-ch ADC
– 最大转换率:每秒300K 采样
– 电源电压: 3.3V
–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0~3.3 伏
– 支持等代触发模式&待机模式
•  专用LVD/LVR
– 8-级电压检测
•   其它
– 两个可编程32位定时器,带8-位预分频r
– 一个32-位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32.768KHz RTC 功能
– 对LQFP-48/LQFP-64封装有多达 26/37个GPIO引脚
– 两个带流控 (TX, RX, CTS 与RTS)的UART 端口
– 电源管理模式: 普通, 空闲, RTC节电模式, &断电.
– 3.3V 到1.8V 200mA LDO 校准
•   技术&封装
– 0.18um CMOS
– 3.3v单电源
– LQFP-48(NUC501ADN)/LQFP-64(NUC501BDN)

Nuvoton NUC501 内部结构图

网友A:
唉.....差点玩的我脑残!新唐的资料实在烂。代码不超过28K尚可接受,一旦超过32K的代码,外部运行代码和内部运行代码速度差一大截。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再没啥优点了。而且系统运行后与SPI FLASH通信时会产很大的电磁干扰,直接就把GPS信号给干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差点玩的我脑残!新唐的资料实在烂。代码不超过28K尚可接受,一旦超过32K的代码,外部运行代码和内 ...

:fu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