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用Autium Designer设计PCB中,怎样做到多张Schematic对应一张PCB

楼主(2013-03-09):
      在用Autium Designer设计PCB文件的时候,有时一张原理图放不下我所要设计的电路设计,需要分成多张原理图,而且这多张原理图又必须有电气连接的关系的,而且对中都对应到一张PCB图中,请问怎样简单的实现呢?请比较熟悉PCB设计的大虾门给指点迷经一二的。。。谢谢!

网友A:
我记得叫  层次原理图

网友B:
需要新建工程项目   然后将原理图之间对接  最后导出为PCB文件   自己实践一下  很简单 呵呵

网友C:
是的.
层次原理图
工程项目的方式. 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 楼主找 AD 的书籍好好看一看吧, 并不难的

网友D:
这个人不算难的,楼主可按照3#说的实践一下的

网友E:
楼上的PPT资料挺好的,可以做到多张Schematic对应一张PCB

网友F: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依次对应好了  就没事了

网友D:
6#的资料的非常好的,我收下参阅的,谢谢

网友G:
把所有原理图放在一个Project里,原理图页之间的连接用Port或者offsheet connector甚至是直接用网络标号连接都可以。
如果发现没有作用,改下框起来的设置。

网友H: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层次原理图,即子母图那种,在就是平坦式原理图,在面与面之间有电气连接的用OffsheetConnecter连接起来就行

网友I:
楼上讲的都非常好额度,我平常用的就是最简单的这种的,在一个工程下放多个sch文件的

网友I:
只要是每个sch文件中的电气连接标号的要一致就可以的啦

网友J:
你可以建立层次原理图,就是把不同部分的做在一张图上,然后建立一张主原理图。注意导出PCB时一定要在主原理图。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   实践操作一下 就会了

网友K:
也是啊,多练习练习的都知道了啊

楼主:
楼上各位讲的非常好的,我受教了,谢谢,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