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361

楼主(2013-03-09):
请问MMA7361用什么供电的,可以直接用3节电池供电吗?

网友A:
根据Datasheet,加速度传感器是可以2.2V-3.6V供电的,但不知道你想知道的是不是这个。我觉得你说的是买的加速度传感器模块吧?最好不要用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atasheet,加速度传感器是可以2.2V-3.6V供电的,但不知道你想知道的是不是这个。我觉得你说的是买的 ...

那应该用什么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