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软硬合作实例

楼主(2013-03-09):
会议记录:硬件工程师焊了一个LED子板到评估板上,软件工程师的任务是验证LED相关硬件回路的正确性,当程序下载到评估板上执行后发现LED不会闪烁,可能原因为:
1:LED电源供给有问题(硬件问题)
2:连接LED子板后,导致评估板无法运行(比较像硬件问题,通常是电源问题,接错PIN或焊接技术不佳)
3:LED子板和CPU连接有问题(软件或硬件问题)
4:LED坏了,(硬件问题)
5:程序在还没执行到点亮LED的程序就死机了(boot  ldader的问题)
6:timer的timeout中断没产生(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先用一个好的硬件验证软件,再用验证过的软件来验证评估板!

网友B:
硬件直接排查问题  软件  那就需要仔细调试一下  这种情况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个人认为

网友C:
首先检查硬件,驱动方式有没有问题,电流够不够大,延时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