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下忙吧,关于ULN2803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9):
上图,可能MCU驱动不足问题。

网友B:
51单片机的各个IO口驱动好像不一样,有的要接上啦电阻,试试别的IO口,或者用三极管做个射随,增加一下驱动电流

网友C:
用IO有推挽输出功能的51

网友D:
显然是驱动电流不够。输出加缓冲吧

网友E:
加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F:
仔细看一看2803的引脚接法。

网友G:
建议楼主看一下ULN2803的PDF ,,楼主,,需要我给你传一份不:P

网友H:
把2803每通道看做一个三极管便是~单片机用低电平来控制

网友I:
51经典的是高电平为上拉电阻输出--能驱动得了吗,选用兼容有推挽输出的就好了!

网友J:
没有上拉,所以对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跟很多运放的OC是差不多的。

网友K:
1.+上拉电阻
2.在输出管脚后面+个74HC04反相器

网友L:
就是这么多的专家,肯定是驱动能力不足了,

网友M:
应该是要加外置驱动。。。

网友N:
加驱动,一定的

楼主:
       抱歉啊,这段时间没来的急回复大家。
    说明一下:我做的这个东西是8*8光立方的电路,在一共八层,在每一层的64个灯是共阴的,在这八层的控制上用到的是ULN2803,我产参考了网上的电路,直接把52单片机的引脚接到了ULN2803的控制端,用热转印的方法做的PCB板,由于没有做测试,结果问题就出现在单片机对ULN2803的控制上的问题。
    在我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当我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试单片机与ULN2803的控制端时相应的单片机的引脚就可以控制的灯了,但是断电后,再重新上电还是不行的。
    刚试过,用8550三级管可以,可是我的PCB板做好了。
        我想理论上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还是直接将这八层接到了单片机上,没有经过ULN2803,单片机没有异常发热,工作也正常。
请问大侠们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51经典的是高电平为上拉电阻输出--能驱动得了吗,选用兼容有推挽输出的就好了! ...

明白,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可能MCU驱动不足问题。

恩恩,我想也是的,应为电源的高低电平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的各个IO口驱动好像不一样,有的要接上啦电阻,试试别的IO口,或者用三极管做个射随,增加一下驱动 ...

我用的是52单片机的P3口,不需要上啦电阻的。换别的口就不方便啦,应因为是做好的PCB板啦。加射极跟随器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是八路的,在做好的PCB电路板上加就麻烦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O有推挽输出功能的51

手头没有别的单片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看一下ULN2803的PDF ,,楼主,,需要我给你传一份不

多谢啦,我在网上下到啦:handshake

网友O:
单片机的IO和2803之间要加一级驱动,用总线驱动器或门电路都可以,加上拉电阻的办法在多IO输出及重载时会影响可靠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啦,我在网上下到啦

好的,下到就好..方便加个Q交流一下不?:P

网友P:
5V的51单片机驱动2803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那就注意以下几点;
1.51的输出一定是推拉;
2.推拉还不够就要加上拉电阻了(10K够了);
3.2803的输出低电平(空载时是什么情况没注意过)其实不怎么低.这个不好解决了,如果希望饱和电压接近于0(<0.2V),只能用三极管了;

网友Q:
从VCC哪飞8个上拉电阻(1K)到P3把  高电平驱动2803   在无聊点的话 2803先串电阻 (10~100)在后边上拉 1K 在到IO

对了~~~或者安楼上说的 换有强推的IO 口的  把对应的驱动IO设置成强推的,PCB就不用改了    如果你是用了 89C52  哪直接换成 12C5Axxxx 都可以 比如12C5A60S2 写到你手软了,把这玩样赛满~~~估计你就出师了

网友R:
测一下高电平时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里应该需要上拉

网友P:
改个板不需要费什么劲的;又快费用也不多;
我用2803控制128个LED灯,没问题;再多几个灯也可以;
LED很容易驱动,平均每个灯的电流在0.1mA都可以正常亮起来;

网友S:
你应该有用锁存器吧,给你看个图:

也是51单片机,锁存器 后 用ULN2803, 锁存器使能脚要上啦就 OK了,
我是这样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下到就好..方便加个Q交流一下不?

没问题哦,我的QQ:1522420824.呵呵,记得提醒我下21IC哦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的IO和2803之间要加一级驱动,用总线驱动器或门电路都可以,加上拉电阻的办法在多IO输出及重载时会影 ...

嗯,还真是的,加10K上拉电阻,结果是,显示有点像动态扫描的数码管没消隐似的。说以我就直接将层控制端接到了单片机上,好处是PCB不用改版了,单片机工作没啥异常,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5V的51单片机驱动2803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那就注意以下几点;
1.51的输出一定是推拉;
2.推拉还 ...

恩恩,多谢啦!试过了,加10上拉不行呀,像数码管没消隐似的。不用2803直接接单片机上,没有异常,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应该有用锁存器吧,给你看个图:

也是51单片机,锁存器 后 用ULN2803, 锁存器使能脚要上啦就 OK了,

嗯,有的,好办法!您的这个好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R:
测一下高电平时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里应该需要上拉

上拉试过啦,不行呀

网友B:
MCU的IO口驱动能力小,接个射随增加一下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