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中有用的部分分离出来?

楼主(2013-03-09):
我想要把数据中 $GPGGA,065731.00,1053.990170,N,10530.862591,E,5,08,1.0,-
0000.871,M,00000.000,M,0.00,*5D 这一部分分离出来,再由串口发出去。请教各位怎样写C程序。

网友A:
实时监控$字符,捕捉到$后 再逐个捕捉G P G G A,只要一个字符不符合,就停止,返回从捕捉$开始。类似一个陷阱,如果某数据流包含$GPGGA 那就掉进陷阱了,然后你继续接收 保存数据,直到 碰到 * ,再接收2字节 校验码 即可,到此,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处理之后,可重新布置软件陷阱,从头再来,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