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自动绕线的装置,求思路

楼主:
这是没有绕过线的电感磁心,现在绕线一般由人工加机器的方式完成,先由人工装夹在一个类似外头的装置上,手工绕上一圈,再从缺口里面拉出来,在引脚上緾上一圈(贴片的没有这一步),然后用刀按在上面切断,再启动电机按预定的圈数旋转,再手工从另一个缺口里面拉出来,在另一个引脚上再緾一圈,切断,整个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是想用一种机械装置代替手工的这两步,让机器自动从缺口把线拉出来,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坛友,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给我很大的启发。

网友A(2013-03-19):
这个现在都是用手工绕的。我觉得技术上没难度不大,应该是市场啊,效益之类的原因吧。

网友B:
这一步的代价高了些~~~~

这一步完成了很多的复杂动作~~~和定位, 简单而重复的交给了机械来作,

原设计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典型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能告诉你方法。因为你研制成功了,,那个手工操作这一步就省去了,那个装线工就得失业了。你这样搞会造成失业率增加啊。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啊。

网友D:
晕,这装置已经有的卖了,今年慕尼黑电子展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