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L的段式LCD的RAM怎样编写?几天了,都没有弄明白!

楼主(2013-03-09):
给lcd的RAM写数据的时候怎样编码啊,有lcd的资料,但是不知道怎样编码,有人说把一个字节最高位至最低位从A段到D段按顺序进行排列,怎么排列呢? 就是想要显示一个‘1’,可以将他的十六进制编码送给RAM,这个到底怎么搞呢?
求LCD_RAM的更新和拆分方法!!!谢谢啊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只有这点能力了   呵呵  顶起来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高手啊帮帮忙咯

楼主:
哎 ,总算是搞出来啦!!!累啊

网友B(2015-01-29):
同求,楼主现在会了吗

网友C(2016-12-05):
引用 楼主:
哎 ,总算是搞出来啦!!!累啊

请问 如何实现?
我参考了 这个  http://www.ndiy.cn/thread-30754-1-1.html  代码,

送bit 什么都看得懂。

但是到了实际应用时,我搞不懂 如何 编成码库, 然后用查表的方式 送到函数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我的LCD 是3 位8 字的 屏。

如果要将 “123” 这样的数 转出查表的方式,然后送到 函数的 address  和 data 呢?

难道 要000 到999 一个编,然后再 分拆 成  address 的表 和 com 的表吗?

网友D(2017-03-30):
PLC生产资料技术方案转让
PLC定制服务
仿三菱PLC系统    PLC基板  工控板  单片机实现PLC
PLC方案  三菱工控板
PLC固件  PLC开发方案
PLC源代码     PLC源码  PLC开源方案
提供全部源代码  提供全部硬件 软件方案 QQ 903825878
电话15064527110 email 903825878@qq.com
产品功能描述:
        用梯形图语言编写应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编程、下载、调试、监视(可以监视中写入方便调试).(不需要软件转换,和正规PLC一样的下载方式)
        支持人机界面连接,应用中完全等同于三菱FX3U.
        支持梯形图编程、下载、监控.
        编程口为程序上下载及与人机界面通信之端口.
        本PLC 采用抗干扰极强的工业级32位MCU,STM32F103,且运行速度远远超越原装三菱FX3U.
        采用二次曲线拟合与分段线性插值实现模拟量修正。
        离心机、螺杆机专用演算功能模块,比如R134A,R22制冷剂饱和压力计算饱和温度,压缩机饱和电流计算等专用计算模块。
        可灵活运用在各种工业自动控制场合,如冶金、化工、塑料、轻纺、食品、包装、印刷、建材、木工、中央空调、环保设备以及单一过程控制装置等行业中的生产机械、工业流水线、各种机床的工业控制设备中。
产品资源描述:
        31路DI开关量输入,
        22路DO输出
        EEPROM断电数据保持
        RTC日历时钟
        2路232通信,一路485通信。
        10路热敏电阻
        2路1-5V电压
        4路0-20MA电流采集
        两路4-20MA电流输出
特点:
本产品目前支持以下资源:
最大内存容量:64000步.
输入继电器 X        X000-X33  34点
输出继电器 Y        Y00-Y24  25点
辅助继电器M        M0-M1535
一般用        M8000-M8255
系统特殊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 S        S0-S609 掉电
保持        S610-S1000
一般用 掉电不保持

定时器T        T0-T199 100MS
200点        T200-T245 10MS
46点        T246-T255   1MS
10点
计数器C        C0-C199 16位增量计数
200点         C200-C234 32位增量计数

数据寄存器D        D0-D999 掉电保持
共1000点        D1000-D7999
一般用  掉电不保持        D8000-D8119
D8136-D8255
系统数据寄存器  掉电不保持
        D8120-D8135
系统数据寄存器  掉电保持 共16点
变址寄存器        V0-V7
Z0-Z7        字软元件KnX,KnY,KnM,KnS

常数        K 16BIT   32BIT
H 16BIT   32BIT
注        X,Y寄存器 不存在X8  X18   Y8 、Y18    之类的编号

本产品目前支持命令集
本产品目前支持Fx3U的以下命令:
基本指令:LD,LDI,AND,ANI,OR,ORI,INV,OUT(T,C,S),SET(T,C,S),RST(T,C,S),ANB,ORB,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MPS,MRD,MPP,INV,MC,MCR,NOP,END
接点比较指令:LD>=,LD<=,LD>,LD<,LD<>,LD=,AND>=,AND<=,AND>,AND<,AND<>,AND=,OR>=,OR<=,OR>,OR<,OR<>,OR=.
步进指令:STL,RET.
传送与比较指令: MOV,SMOV,CML,BMOV,FMOV,XCH,BCD,BIN,CMP,ZCP,FMOV. PRUN(带K位传送)
四则运算指令:
ADD,SUB,MUL,DIV,INC,DEC,WAND,WOR,WXOR,NEG.
循环移位指令:
ROR,ROL,RCR,RCL,SFTR,SFTL,WSFR,WSFL
FIFO指令:SFWR, SFRD
循环指令:
FOR,NEXT.
数据处理指令:
ZRST,DECO,ENCO,SUM,BON,MEAN,SQR, ASCI, HEX, SWAP,GRY,GBIN
程序流程指令:CJ(最大8个地址),CALL(最大5级嵌套,8个子程序),SRET,FEND,FOR(最大5级嵌套),NEXT.
中断指令:
IRET,EI,DI 上升沿I000~I300下降沿I001~I301 X0~X3
方便指令:ALT.IST
高速处理指令:REF,REFF,MTR,PWM(支持Y0,Y1各一路,可同时使用),SPD(仅支持X0,X1各一路),PLSY(仅支持Y0,Y1各一路)
外围设备I/O口:MTR, TKY, DSW,SEGD. HKY,SEGL,ARWS,ASC, ASCI.
全支持P指令如MOVP

现状厂家调查
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延伸出几个产品系列
我所列举的产品系列 现在都有厂家在做,水平参差不齐,竞争也相当激烈。
根据我以前的调查结果
1、        目前仿三菱PLC以FX2N FX1N居多,FX3U相对少一些,梯形图容量以8000步居多,我们当前都有并且最多支持64000步
2、        现有的基板采集类型比较丰富,可以给与不同的客户定制方案。
3、        三菱原厂PLC

FX3U一般都1600-2000元左右,我们自己做全部外包成本包括模拟量 开关量都按照30路 3路通信 基本在400-600之间。

系列化设想

(1)        采集0-20MA 或者采集1-5V 或者采集 电阻 以MODBUS协议的格式提供给其它PLC或者相关设备使用
(2)        单独实现DI  DO的控制基板 采用PLC固件方案
(3)        针对学校、其它学习型 提供PLC学习机、实验工具
(4)        温度采集及相关产品 温控器、温度记录仪、温度变送器
(5)适当的扩展强化运动控制,专用型的可编程伺服控制器,焊接用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