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MF音的识别,手机网络的影响,搞过的大侠请支招!

楼主(2013-03-09):
情况1、A手机连接产品蓝牙,通过蓝牙得到A手机按键音,在手机音量开最大的情况下,MT8888都能识别到按键音,并且成功解码传给单片机。
情况2、B手机连接产品蓝牙,A手机拨通B手机,把A手机的按键音通过手机网络传输到B手机,再通过B手机蓝牙传输给产品蓝牙,B手机音量开最大的时候,MT8888并不能很好的识别出按键音,当把B手机通话音量调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MT8888又可以识别按键音了。

以上是问题现象;
我的测试:
我用示波器去检测上面两种现象,DTMF音的波形,发现:
情况1中,不同手机的DTMF音的幅值是不一样大小的,iphone就特别小,诺基亚就特别大,诺基亚的波形会出现饱和失真,但是MT8888仍然能够识别!
情况2中,波形也会出现饱和失真,饱和失真后(连接产品蓝牙的手机音量过大会导致饱和失真)MT8888就不能够识别到DTMF音了.
为什么通过移动网络识别率就那么低了?手机打客服识别率就很高。

网友A:
DTMF音的幅值是不一样大小的——加个AGC如何?

网友B:
因为手机的DTMF是带外信号

网友C:
手机本身产生的DTMF信号和通过MIC采集的DTMF信号不是一回事,前者不是通过音频电路而后者则是通过音频电路的,而手机音频电路的采样率对DTMF信号而言不够高,所以失真较大,加上外源性音频电路的增益、失真度的不同,检出率降低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MF音的幅值是不一样大小的——加个AGC如何?

第三种方案电路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