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型号识别

楼主(2013-03-09):
请教如何在程序中识别STM32的型号?比如说STM32F103VBT6和STM103RBT6?

一个板子从STM103RBT6改成了STM32F103VBT6,希望程序根据单片机型号自动识别硬件版本,
不同FLASH容量的可以根据0xE0042000寄存器识别,不同封装相同FLASH容量的型号是否可以识别?请指教

网友A:
哈哈 这个问题问的好  同问

网友B:
不同的厂商有自己的标准,找到芯片说明书中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一般数字表示容量 ,然后字母指相关的工艺之类的!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同样容量,不容引脚的估计内部是一样的,只是引脚没引出来而已。

网友D:
王大哥发话了  那应该就是不行的  呵呵

网友D:
楼主如果觉得可行  可以试一下  看看是否能成功  呵呵

网友E:
        crc_tmp = *(Rx_Buffer_Frame + 6); // crc  第一字节
        crc_tmp = crc_tmp * 256 + *( Rx_Buffer_Frame+7); // CRC 值
请问这两句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E:
知道了、是对数组元素的引用 ,通过指针的方法,数组名加下标的方法到是知道,C语言要好好看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