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的USART3重映射

楼主(2013-03-09):
请问一下,我想把USART3重新映射到PC11,PC10引脚上,用下面的语句配置不成功,有什么问题呢?谢谢!

       RCC->APB2ENR|=1<<0;   //使能AFIO 时钟 ,以操作AFIO_MAPR寄存器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AFIO->MAPR|=0x00000010; //开启uart3重映射

        GPIOC->CRH&=0XFFFF00FF; //重映射后的引脚配置PC11 RX3; PC10 TX3;
        GPIOC->CRH|=0X00008B00; //IO状态设置

        RCC->APB1ENR|=1<<18;  //使能串口3时钟  ,APB1总线频率36MHz

        RCC->APB1RSTR|=1<<18;   //复位串口3
        RCC->APB1RSTR&=~(1<<18);//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3->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3->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楼主:
PC11,PC10引脚原来是做UART4使用的,实验可以用。可是我想把串口3重映射到pc11,pc10引脚就不成功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   兄弟  对不住啊  我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玩过的兄弟  能够帮帮忙   呵呵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   兄弟  对不住啊  我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玩过的兄弟  能够帮帮忙   呵呵  顶起来  ...

:)谢谢!我也刚开始学这个。

楼主:
//        AFIO->MAPR=1<<4;   //重映射语句放在时钟开启前不行

//        RCC->APB2ENR|=1<<0;   //使能AFIO 时钟 ,以操作AFIO_MAPR寄存器
//        AFIO->MAPR=1<<4; //开启USART3部分重新映射
//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        RCC->APB1ENR|=1<<18;  //使能串口3时钟  ,APB1总线频率36MHz

//        RCC->APB2ENR|=1<<0;   //使能AFIO 时钟 ,以操作AFIO_MAPR寄存器
//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        AFIO->MAPR=1<<4; //开启USART3部分重新映射
//        RCC->APB1ENR|=1<<18;  //使能串口3时钟  ,APB1总线频率36MHz

        RCC->APB2ENR|=1<<0;   //使能AFIO 时钟 ,以操作AFIO_MAPR寄存器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RCC->APB1ENR|=1<<18;  //使能串口3时钟  ,APB1总线频率36MHz
        AFIO->MAPR=1<<4; //开启USART3部分重新映射

        GPIOC->CRH&=0XFFFF00FF;
        GPIOC->CRH|=0X00008B00;//IO状态设置

//        AFIO->MAPR=1<<4; //开启USART3部分重新映射
//        RCC->APB1ENR|=1<<18;  //使能串口3时钟  ,APB1总线频率36MHz          OK

        RCC->APB1RSTR|=1<<18;   //复位串口3
        RCC->APB1RSTR&=~(1<<18);//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3->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3->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使能串口

今天才发现原因,原来由于粗心,USART3重新映射时没有把UART4->DR改成USART3->DR,所以数据发送不出去。不过发现AFIO->MAPR=1<<4; 语句放在GPIOC引脚端口配置语句的前或后面都能重映射成功;也可以放在PORTC时钟开启对前面,就像上面注释掉的语句那样。不过实验时只单独针对USART3,没有加上其它的功能和同时映射多个设备。

网友B(2016-10-16):
还是库函数方便啊

网友C(2017-10-05):
这个确实是个细心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