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3-03-09):
芯片上所有的字符是:
ILM-4
0731 HX
C6470801
是一款0.1mg精度的电子天平内部的芯片。
谢谢各位高手了,有数据手册就更好了。

网友A:
HX 的号称24bit的Σ-△ ADC实际好像只做到17bit

他家产品就几个,你对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是八脚的话可以再看下芯片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三极管

不推荐使用他家的东西,除非想省钱。

网友A:
典型的型号,中文手册网上到处都是~

HX710 HX711 HX712

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不知道,是不是海芯科技的芯片。
你好。感谢你的热情回复。但是,海芯科技的标示都是 hx 711 之类的。和我这款芯片的 数字不吻合。另外,我这个是先 数字,后字母。

网友A:
你拍张板子的照片 和AD附近的照片给我看看就知道了~

HX还有只打奇怪数字的版本的,隐匿掉公司信息

楼主:
你好。那个芯片的图片如下。

引用 网友A:
你拍张板子的照片 和AD附近的照片给我看看就知道了~

HX还有只打奇怪数字的版本的,隐匿掉公司信息 ...

你好。那个芯片的图片如下。

楼主:
整个板子的图片如下

引用 网友A:
你拍张板子的照片 和AD附近的照片给我看看就知道了~

HX还有只打奇怪数字的版本的,隐匿掉公司信息 ...

整个板子的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张板子的照片 和AD附近的照片给我看看就知道了~

HX还有只打奇怪数字的版本的,隐匿掉公司信息 ...

非常感谢你热情的帮我解答问题。能把你的 QQ 号码给我一个吗?或者,你加我的 QQ :569303269,也可以。QQ 交流,发图片,都要方便很多。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热情的帮我解答问题。能把你的 QQ 号码给我一个吗?或者,你加我的 QQ :569303269,也可以。Q ...

明显就是HX712嘛,你对一下管脚和线路就知道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HX712嘛,你对一下管脚和线路就知道的……

好的。谢谢了。不过,我不太明白,HX 712 为什么芯片上面会那样标注?海芯科技怎么喜欢乱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HX712嘛,你对一下管脚和线路就知道的……

不对呀。HX 712 的封装是 SOP 14 ,这个芯片有 16 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呀。HX 712 的封装是 SOP 14 ,这个芯片有 16 个引脚。

说错了,这个是711

楼主:
我今天下午已经问过 海芯公司 了。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这个是711

兄弟。我今天下午已经问过 海芯公司 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的芯片。他们近 2 年内,没有生产过,直插封装的芯片。我这个芯片是 直插 16 脚 的封装。非常感谢你这么热心的帮我解答。

网友A:
难道我记错了么。。。

不过我衡器确实很多时间没碰了的,我帮你翻翻垃圾应该找得到~

不过您得等我两天~哈哈~

网友B:
    楼主拿的板子好像是福州福日衡电子称公司的产片呐,用的是海芯的Σ-△ ADC,二阶的,真有效值只有17位左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