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既然一个assign c=a*b就能解决乘法器

楼主(2013-03-10):
(无正文)

网友A:
性能呢?
不单单是功能的问题,

网友B:
用表达c=a*b这条语条后,最后综合可能会被用到FPGA自带的DSP模块。如果你的FPGA没有自带的DSP模块,最好自己写乘法电路,这样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对乘法电路进行优化。不过现在很多都自带DSP模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表达c=a*b这条语条后,最后综合可能会被用到FPGA自带的DSP模块。如果你的FPGA没有自带的DSP模块,最好自 ...

可以选择不让他使用DSP

网友D:
你觉得c=a*b最终在电路里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c=a*b最终在电路里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问我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问我么?

我问楼主

网友E:
简单的写个C=a*b  ,综合工具会根据你对它的设置,选择是用自带硬件乘法器实现,还是Logic Cell 实现。 在一些速度要求很高的场合下,自带的乘法IP,不一定能满足需要,让综合工具自己决定用逻辑单元来实现,又可能会很耗资源,而且也不一定能满足要求。这时候才需要自己设计乘法器。

网友F:
哈哈 以前也有这个疑问 又要什么流水线什么的 太麻烦了 直接乘就好了

网友G:
可以的,现在综合器很smart.

网友H:
既然说能解决,自然是带乘法器的型号了。

区别嘛就是代价大小了。

网友I:
来此学习一下, 菜鸟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既然说能解决,自然是带乘法器的型号了。

区别嘛就是代价大小了。

嗯,现在都带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嗯,现在都带

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