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TM8L将系统时钟切换到外部晶振

楼主(2013-03-10):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单片机的时钟源是由HSI
( 16MHz高速内部RC振荡器)提供的,怎样将系统时钟切换为外部晶振的
时钟呢?求大侠指教 啊,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A:
        CLK->ECKCR |= CLK_HSE_ON;
        while (0x02 != (CLK->ECKCR&0x02))
                continue;

        CLK->SWCR = CLK_SWCR_SWEN;  /* Enable clock switch execution.*/
        CLK->SWR = CLK_SYSCLKSource_HSE;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CKDIVR = CLK_SYSCLKDiv_1;
        while (CLK_SYSCLKSource_HSE != (CLK->SCSR))
                continue;

网友B:
主要是设置一下单片机的寄存器   来调用外部晶振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C(2017-03-13):
引用 网友A:
CLK->ECKCR |= CLK_HSE_ON;
        while (0x02 != (CLK->ECKCR&0x02))
                continue;

个人感觉,continue完全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