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51 单片机最小系统 练手PCB 求板砖

楼主(2013-03-10):
AD9画的51最小系统  练手PCB 求板砖

网友A:
好小的晶振,好大的电容!

网友B:
电容够大

网友C:
呵呵!晶振旁边的电容也太大了吧,没有供电接口哟!

网友D:
板子只要一半大小就行了,元件封装也不对

网友E:
恩,电容足够大

网友F:
画板子前,先确定好封装库,最好自己做,

网友G:
没有电源,晶振和电容的位置也不是很规范

网友H:
楼主继续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