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24V、40W的单向运转电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10):
我对电机驱动,没啥经验,不知道哪种电路较为合适,听说用IRF540N,栅极电压得大于12v,而单片机的电压是5v,还听说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要加电阻,还听说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很高,不知道加耐压值多高的肖特基二极管合适。还听说,共态导通有很大危害,不晓得如何避免共态导通……还有单片机需要跟电机进行地线隔离吗?望请各位高手给菜鸟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么多不懂得,还是看看书,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B:
IRF540N 驱动 24V、40W的单向运转电机是可行的. 也可以考虑采用 IRFZ44N.
肖特基二极管不是必须的.
栅极电压得大于12v,而单片机的电压是5v,所以之间要有个驱动电路. 这个功率等级, 可以不用专用的驱动电路.
在栅极和源极之间要加电阻,这是必须的,阻值一般在几十欧姆(是根据驱动电路和 MOSFET 的 PWM 频率和要求的开关响应时间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