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eeprom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改写?

楼主(2013-03-10):
我程序是这样。上电后读eeprom的设置参数。有时候估计(1%的比例吧)。读出的值是错的。用stvp查看eeprom。确实数据被改写了。由于程序的写eepom的程序明显不具备。且与写的数据不相符(写的值要么是2要么是3) 我就认为是非正常给改写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以下原因会不会造成这情况呢?1. 上电初始化就开始读eeprom(是否要延时下呢?)   2. 读eeprom的时候有个定时中断是开着的(读的时候需要关闭中断吗)。  更想不明白的是。怎么会被改写(发生错误时候读会的值不确定),似乎有个规律就是在刚上电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情况。用调试器也不好追踪。

网友A:
一般上电可以延时一定时间,保证外设准备好,再执行程序。  EEPROM操作时候最好暂停中断。

网友B:
通常需要关断中断   这样才能进行flash的擦写

网友C(2015-08-31):
你好!我现在用STM8S207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上电读取EEPROM,发现EEPROM被改写。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下呢?谢谢!

网友D(2016-12-30):
我用的STM8L151C8,C6也出现这种情况,烧写程序的时候个别的变量被置0了,也不是全部改的

网友E:
额,从未说出现这个问题。两点,你如果编程时有ee变量被修改了,查一下源程序中,是不是有对EEPROM进行操作的。不要说自己代码没有对eeprom。可能在定义时在0x4000地址有数据呢~仔细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额,从未说出现这个问题。两点,你如果编程时有ee变量被修改了,查一下源程序中,是不是有对EEPROM进行操作 ...

您好,关于stm8s003f这款单片机内部的eeprom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好,关于stm8s003f这款单片机内部的eeprom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呃,你有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的呢~你这个回复完全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G(2023-02-24):
请问解决了么?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