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可设置任意波特率的Uart程序(verilog的)?

楼主(2013-03-10):
谁有可设置任意波特率的Uart程序(verilog的),小弟最近要用,参考一下大伙怎么写的!

网友A:
可以先按照最高频率设计, 例如115200.
然后按照不同的波特率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按照最高频率设计, 例如115200.
然后按照不同的波特率分频.

要那种可以设置不是标准波特率程序的!

网友B:
:)这个我没有

网友A:
3线全双工任意波特率RS232收发器:

测试波形:

网友A:
包括了:
波特率发生器.
高频,低频自动同步.
异步信号同步.
串行变并行.

不同波特率设置方法在程序里面有说明. 只要修改一个常量, 就能得到任意的波特率.
无校验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包括了:
波特率发生器.
高频,低频自动同步.

谢谢分享  模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线全双工任意波特率RS232收发器:

多谢仁兄,好好学习下,呵呵!分数全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线全双工任意波特率RS232收发器:

大哥,你给的程序愣是没看懂,一个 注释都没有,小弟是初学者,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仁兄,好好学习下,呵呵!分数全给你了!

是呀,感谢分享啊

网友A:
慢慢看,不用急. 这段代码是经过了高度优化的代码. 效率很高的.
考虑了很多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 还有一些特色我没讲, 慢慢发掘, 容易发现的.
初学看不懂是自然的.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慢看,不用急. 这段代码是经过了高度优化的代码. 效率很高的.
考虑了很多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  ...

兄弟,感谢你对我版面的支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感谢你对我版面的支持啊

资料不错啊,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看,不用急. 这段代码是经过了高度优化的代码. 效率很高的.
考虑了很多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  ...

大哥,能不能说一下思路,和接口信号的用途,小弟看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有些地方为什么要用integer类型的不用reg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地方为什么要用integer类型的不用reg型的?

除了仿真,其他地方都不用整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能不能说一下思路,和接口信号的用途,小弟看的不是很明白!

搬个板凳坐着看

网友A:
综合工具会自动将integer高位丢弃,结果跟reg没有什么区别。
至少我的综合工具是这样。
:lol

网友A:
把每个always都看懂了, 那接口信号功能就自然知道了。
这才200多行代码。我经常会设计几千行代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每个always都看懂了, 那接口信号功能就自然知道了。
这才200多行代码。我经常会设计几千行代码的...
...

我觉得可以看完后,如果有问题就过来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每个always都看懂了, 那接口信号功能就自然知道了。
这才200多行代码。我经常会设计几千行代码的...
...

代码不错啊

网友F(2016-12-03):
BUFG clkbuf1(main_clk, main_clk_in);
BUFG clkbuf2(ser_clk, ser_clk_in1);
没有定义,编译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