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道合并问题+耳机口接功放问题

楼主(2013-03-10):
电路组成描述:处理器与音频编解码IC相连,音频编解码IC内置了耳机功放,输出两个声道,每个声道穿了一个47uF电容吗,然后就接到了耳机插座上。

Question 1:我心在需要将耳机接口直接接到BTL功放的输入端,可以这么接吗?如果可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Question 2:现在的音乐都是双声道的,我只有一个喇叭输出,如果我只接一个声道,会只输出背景音乐,或者音乐声音不完整。那我如何把双声道的音乐合并成一个整体,然后通过一个喇叭输出呢?
Question 3:麻烦大家给推荐个BTL功放,我是12V单电源供电的,推动5w/4Ω的喇叭。

谢谢各位了,以前没做过音频功放这块,所以比较纠结,请大家多指点一下。

网友A:
1、信号电平匹配问题。输入功放的信号电平要在合适的范围。具体看功放说明书的指标。
2、地电位问题。如果两个是分别供电的,无其他电的联系,那没什么问题。还有其他电的联系的话,要看地电位是否相等。只是直流电位不相等的话,那两个地之间也要通过电容隔离。
3、两路信号并一路最简单的方法是两路输入分别串联一电阻然后并入功放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信号电平匹配问题。输入功放的信号电平要在合适的范围。具体看功放说明书的指标。
2、地电位问题。如果 ...

1 就是耳机接口的输出幅值(也就是功放的输入幅值)不要超出功放IC的规定范围就可以了是吗?
2 我是同一个电源供电的,共地连接,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3 电阻阻值具体多大需要通过什么来确定呢?我看有个台湾厂家的典型应用是用的10k电阻,但是具体是怎么确定的不太明白。

网友B:
2楼基本都说了,只差一小点:2个10k终端对地接1k(暂定)后输出至功放

网友A:
1、耳机输出幅度不超过功放的额定输入电平。比如说一般纯后级功放的额定输入电平是700mVrms
2、本身两者就是共地的,那肯定没有问题。
3、这个电阻一般要远小于功放的输入电阻而大于耳机的电阻。一般用功放输入电阻的1/5~1/10。一般来说功放输入电阻都不小于47K,所以用10K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A:
如果耳机输出电压幅度太大(比如说1.5V),只要在功放输入端与地之间并入一个合适的电阻使得输出获得合适的电平即可(可以看成串联的电阻和这并联的电阻对输入信号进行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耳机输出电压幅度太大(比如说1.5V),只要在功放输入端与地之间并入一个合适的电阻使得输出获得合适的 ...

谢谢你,前几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只剩下功放选择了。

网友C:
两路输出经电容隔直后各串一个电阻即可并联,同时对地接一个电阻做分压,因为耳机功放输出的信号幅值对你的功放而言过大了,需要衰减,当然,那个对地的分压电阻可以用个电位器,这样还能调节音量。至于可选的功放型号很多,比如很经典的TDA2030之类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