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CPU下铺高频率的信号线吗

楼主(2013-03-10):
我画公司的板子的时候,实在布不下线了。想了想,想利用处理器(TOP层)(QFP封装)下面的空闲的地方(TOP层)。但是,我这些线都是些
与内存芯片有关的频率很高的线(800MHZ)。这些线在CPU下面走,会对CPU有影响吗?

网友A:
有影响,不能这么走,实在要走也必须在cpu的ddr控制器部位下

网友B:
最好按模块化设计,控制部分与其他模块分开

网友C:
走在DDR芯片模块范围内,CPU与DDR模块化布局走线。

网友B:
高频信号的传输会产生干扰,一般是按模块设计进行分开布线的

网友B:
一般cpu在一个稳定的区域,与其他模块都是隔开一段距离的,可以最cpu区域单独进行屏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