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3-03-10):
毕业设计做多通道电力信号采集,电压采用电阻分压,电流采用互感器,这样设计采样电路可以吗,请大家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很中规中矩的电流放大电路,掌握好电流互感器参数会会更易于成功~

如果想省事~可以买电压输出的电流互感器~现成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中规中矩的电流放大电路,掌握好电流互感器参数会会更易于成功~

如果想省事~可以买电压输出的电流互感器 ...

那电压采集电路还行吗??
我想用AD7656输入范围是-10V~+10V,另外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可以的,给你个现成的图纸你看,不过这个图纸你需要自己百度下,
你可以直接查阅ATT7026的PDF里面有详细的样图,或者查阅CS5460的PDF,里面也有详细的样图,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可以的,给你个现成的图纸你看,不过这个图纸你需要自己百度下,
你可以直接查阅ATT7026的PDF里 ...

恩,我去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C:
不懂电流为何要放大

网友D:
电路是用于计算U、I、P、Q用的